急等~!主板跑到D4

楼主(2011-09-09):
这是从朋友那里接过来的,我对主板维修一片空白,但是就很热爱,现在想开始学习,希望大家帮帮忙,板子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表走两下就到D4在也不动了,我插上喇叭,没有声音,内存插上与拔出没有任何反应始终是到D4在也不动了,拿去修过一次人家说弄不了,说是BIOS得刷,各位师傅看看是不是需要刷BIOS~!还是需要测那里,~!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昂达什么板。看像样是AMD的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主板跑D4一般是内存不过,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两面都擦一下再插上。试试

网友:
擦内存,槽子,换内存,不行的话就送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
刷bios看看,在查电压,时钟,复位等

网友:
我想把它弄好,,不查内存也是D4

网友:
这板容易北桥虚汗,查查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跑D4内存不过的代码!!! 确定你内存好的话。建议先查内存供电 然后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nv的桥啊  北桥容易空喊啊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 内存槽 BIOS 北桥内存通讯电路 北桥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
清洁内存槽.内存.刷BIOS.座桥

网友:
先刷BIOS
祝你好运!

网友:
刷BIOS后查内存工作条件,再加焊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基准供电正常不?

网友:
BIOS刷过了,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那就刷一下BIOS,再不行就加焊桥吧

网友:
用风枪直接吹桥可以吗

网友:
问大家一个弱智问题!没有阻值卡怎么测量内存供电呢?修主板一般要那些常用工具呢?

网友:
内存不过首先我是查供电的,北桥内存CPU三大供电,量内存槽盘旁边排容排阻,换内存试试,都正常刷BIOS,现象依旧的话考虑做桥

网友:
压北桥。  单桥容易空焊!

网友:
不是高手,上bga,别用风枪吹,危险有点大

网友:
楼主既然刷了BIOS,内存供电也正常,换个条子试试呢,还是跑D4的话,就去加焊桥。

网友:
现在确定是北桥坏了~!我决定说修不好,没东西~!只有风枪没有BGA,那东西老贵了啊~!

网友:
第一看试内存,我碰到的都是内存...

网友:
直接测内存旁边的
大电感啊。。

网友:
你压一下桥吧,这个牌子

网友:
用手按压北桥,然后开机,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
用热风枪吹也可以但是要认真。。温度不要超过350吹。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还没有解决问题呢?

网友:
刷cao.换内存.加焊北桥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

网友:
开机直接D4还是跑码停在D4啊。CPU和底座不好会直接走D4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