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无变化

楼主(2011-09-09):
小弟接了台机器,cq40的版号LA-4112P    AMD芯片组
按开关,不开机,电流无变化,电源指示灯亮
不知道怎么查了,     io晶振有波形,南桥的有,
io32脚ON/OFF#有跳变,117脚PWRBTN_OUT#持续高电频
100脚EC_RSMRST#,按开关之后有3。3V
接下来小弟不知道怎么查了,
待机有3v   5v
下面是小弟找来的图纸

网友:
说实话AMD真的不怎么懂,不过PWRBTN不会一直是高电平的,EC收到开机触发应该给南桥一个高低高的触发的,你这个一直高电平肯定有问题,不如换个EC试试先。。。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CQ40不触发很多都是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已经刷过了,没用

网友A:
换CPU。。观察大小写指示灯变化。。。。一闪表示CPU坏(换CPU),二闪BIOS坏,三闪显卡(有时是北桥)。

网友:
我刚刚发现pu501上有个小洞,烧了他是51124的芯片,我换了之后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不亮,摸pu601超烫 ,换了之后一样的,电流就在1.3A这跳动,机器不亮,bios有波形

网友:
是不是一体桥的

网友B:
而且键盘大小灯不停的闪

网友C:
楼主。。。一闪二闪三闪。。是怎么判断的。。。。难道是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键盘大小灯不停的闪

是不是闪一次,停一下,然后再闪。。。恭喜你,你的机器不跑码。。。。。CPU没有工作。。。。。你打内存排阻波形,看看是不是CPU没有工作。。。。。。再者如果是QL60的CPU。那么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闪二闪三闪。。是怎么判断的。。。。难道是经验之谈

惠普官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观察大小写指示灯变化。。。。一闪表示CPU坏(换CPU),二闪BIOS坏,三闪显卡(有时是北桥)。

还是你比较强悍

网友:
是QL60的cpu,这样的话,很有可能cpu也烧了

网友D:
换cpu干桥,不行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干桥,不行就换板。

很黄很暴力

网友:
是AMD的北桥吗

网友:
换cpu干桥,不行就换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219-1-1.html

不如叫客户 换机器算了

网友:
是AMD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