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533华硕

楼主(2011-09-09):
我的主板肯定应该支持533的cpu哈,我用的是p4b533华硕的,看名字就知道支持533噶。我在官网cpu支持里面也看到能支持c3.06的。我就去买了一颗回来升级。
问题出现了,插上后,点不亮了(风扇能转,但是显示器都不亮,别说进bios了)我原来400的cpu(c2.8 400)又正常了。再换回去又点不亮了,主机连响几声后,间隔再响几声。

是不是主板上面要跳线设置呀,求求各位大大解惑,说明书我看了好几篇了,头大,没找到答案

网友:
mei peng dao guo

网友:
靠近接口旁边有一排蓝色的开关

网友:
应该要刷新biso版本

网友:
换的U频率高了BIOS识别不了,BLOS放电了没,不行就升级BLOS.当然最主要的是你买的U必须是个好的。

网友:
放电了,u也是好的,就是不行,本来就是533的主板,还需要刷bios?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主板新的BIOS,还要看主板是否有533跳线帽

网友:
应该要刷新biso版本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2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