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看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09):
C1和C2两个电容器,其上分别标明200pF,500V和300pF,900V,现将它们串联,在两端加1000V电压,则()
A.C1被击穿 B.C2被击穿 C.两者都被击穿 D.两者都不被击穿
答案为什么选C呢?
我觉的是A啊,串联后C1电压600,C2是400,当C1过载坏掉后就是断路C2怎么会烧毁呢?
难道电容过压以后不是断路?

网友:
200p  2/5*1000=400
300p  3/5*1000=600

网友:
这个问题马上就沉了。。。。

网友:
仍然无解。。。。

网友A:
200pF的电容将承受600V电压,则200pF电容将击穿;此时1000V将全部加在300pF的电容上,超过其耐压,故也会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pF的电容将承受600V电压,则200pF电容将击穿;此时1000V将全部加在300pF的电容上,超过其耐压,故也会击 ...

200pF电容将击穿,电还过的去吗?

网友:
搞个仿真电路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晕,我觉得正确是D啊串联的就是电压是C1+C2,500+900=1400V,只不过加上1000V怎么会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0pF的电容将承受600V电压,则200pF电容将击穿;此时1000V将全部加在300pF的电容上,超过其耐压,故也会击 ...

你的意思是200PF的坏掉以后变通路 而不是断路?

网友:
等宇光大侠作答。我不是学这个的搞不明白

网友:
可能是击穿啊

网友:
电压大过承受能力咯!

网友:
帮你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200PF的坏掉以后变通路 而不是断路?

击穿后一般是短路或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pF电容将击穿,电还过的去吗?

击穿后一般是短路或漏电

网友:
应该视具体情况了。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