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09-09):
T40客户拿过来时说清下灰尘  故障为进桌面后一会就死机  以为是散热不好
清完灰尘后进桌面就掉电了  用U盘启动也进不了PE就掉电  拆开看之前有弄过显卡
现在加焊了各供电芯片 跟电感  故障还是一样  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嗯  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南桥虚焊

网友:
掉电是南桥问题吗,有根据吗?

网友:
不是南桥的问题  焊过了

网友:
查查温控看看,T40一般不会的,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啊。不行就给客户换板子,这个板子很便宜的,你挣一点,他也好了,这样也是不错的

网友:
是应该注意温控 和那个cpu边上的1.2v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
CPU供电虚了,加焊主芯片和背面的两个3205,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