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电压多少为正常

楼主(2011-09-09):
我是新手,经常碰到主板不跑码得问题,一旦碰到cpu电压的问题就有些发懵,到底cpu的电压多少算正常呢?一般只能查到cpu的电压范围,cpu电压是根据vid引脚的搭配的控制的,可是当我拿到一个cpu的时候,不知道他的VID搭配,就不知道他的电压正常应该为多少?真的很懵,希望大家能够指教,大家碰到类似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高手呢  小弟迷茫呢

网友:
去买套假负载吧  一般上面都有数值的

网友:
只要CPU正常发热,一般来说供电就没问题,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一般是直接就没有供电,很少有供电电压不正常的情况出现。所以只要有一点几伏的电压就可以看做供电正常。

网友:
1.5伏左右     不能过高

网友(2013-05-03):
楼主 你好 我也是新手 能不能交流一下  这是我的qq596743528

网友:
请问大神们,如何用万用表检测CPU周围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