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 USB无法识别 无点位图没法修下去了

楼主(2011-09-09):
版号为LA-4921P  AMD芯片组的,所有USB 设备无法识别,南桥已经换过,5V供电正常,USB接口数据传输线部分对地阻值都一直为16.67K左右,应该算正常,clk-48m-usb 正常,现在怀疑USB_RCOMP  精密电阻R370可能出问题,没有点位图,找不到这个电阻在那里,煞是郁闷,哪位仁兄能救我?

网友:
如果接口都不能用  建议换个南桥再说。

网友:
南桥换过没图纸那就换板子,或者不修

网友:
那个精密电阻是很少坏的。南桥更换过的话,我的看法是可能有断线或缺件,故障点可能在L80,+1.2_USB这个电压上。

网友:
USB电路不是很简单么 自己跑跑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重新在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的故障?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刷一下BIOS看一看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看一看面桥与其它的设备能否认识,比如网卡声卡,之类,都 不行的话,在换南桥,不过他的供电你也得看一看,它的信号你也得看一看

网友:
换南桥试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