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只显示暗蓝色

楼主(2011-09-09):
求助,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 在家跌了一下不显示了,(估计是打架了)按键板没有了,只有 一点儿线在外面。通电只显示一点儿暗的蓝色,然后就又不显示了,把按键板上的线各个短接,发现其中有几根短接的话会再次出现暗蓝色,然后不显示,,已经更换了屏线不行,屏目测无问题,接主机无显示。。求解决思路。

网友:
先看是屏幕自身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很有可能缺色,要么屏挂了,在看外在的设备

网友:
先用通用板检测一下屏和灯管,然后再研究按键板。

网友:
怎么蓝法呀    说清楚一点呀    不然谁知道

网友:
代换下屏试试,跌了一下可能是液晶屏有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 你应该先代换下屏试试看 其他再说

网友:
先点一下屏幕   看看     会不会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