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楼主(2011-09-09):
今天收到1台dell 1536本本,系统供电芯片6237的5v开启信号没出来,由ec发出来的,3v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
dell 的电脑有些事待机的时候没有5V的,开机后才有

网友:
下个这个机器的图纸 按照上电时序修把 看看EC 南桥工作条件什么的

网友:
是按开机键以后才有的

网友:
楼上已讲了很多了,要不胆大的话真接拉个开启3V,也许 呵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