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芯片

楼主(2011-09-09):
昨天看视频 讲I/O芯片,有点不解,I/O芯片各个厂商的排序一样吗 例如 ITE SMSC
因为我测量 电源14孔开机电压PSON对应I/O芯片的帧不一样
I/O芯片的针脚所有胡连接 不同型号的主板相同吗?

网友:
关于针脚定义 要上网查给芯片的PDF文档,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各个厂商不同,看PDF文档

网友A:
芯片资料一般是根据机器图纸来找吧,也可以去找单个芯片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一般是根据机器图纸来找吧,也可以去找单个芯片的图纸

哦,貌似主板图纸也不好找呀,同是 780G的主板,不同厂家的主板设计也不一样吧,我说的是电路不是元器件布局

网友:
I/O引脚定义都一样的,其他就不一样了

网友:
当然不一样,所有芯片的引脚定义都一样那维修就太容易了,有很多IC网站的,不知道的百度查一下吧

网友:
I/O那样多脚,相信没有几个人能记完一片I/O的各脚定义,更不用说大部分I/O或全部I/O了。
一般就是备有常用型号I/O的图纸,需要查某个型号,就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