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10变焦很模糊,开机报错E61:00

楼主(2011-09-09):
索尼T10变焦很模糊,拉近拉远都不行,开机不断报错E61:00,以是我拆开镜头看看有什么问题,量了一下变焦组的排线。电机排线都正常。就装回去。天啊。。必竟开不了机。我以为电池没有电啦。量一下一切正常。但相机就是无法开机。。。主板我什么都没有动过。。真其怪。。

网友:
   受保护了

网友:
机子修不好,我来收

网友:
看看保险坏没

网友:
发给我来修吧---专业数码相机维修

网友:
楼上的多专业。呵呵

网友:
61:00应该是对焦出问题了,清洗对焦马达

网友A:
不开机搞定。。。原来自已大意试机时没有贴那黑色的膜。。。某论坛的同仁提点了我。。现在就是E61:00的问题。。

网友:
有2片镜片组的  可能卡死了  螺旋杆和导杆加些油试试

网友B:
跟侧面的聚焦电机喷点复活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搞定。。。原来自已大意试机时没有贴那黑色的膜。。。某论坛的同仁提点了我。。现在就是E61:00的问题 ...

不贴那个膜会烧F1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侧面的聚焦电机喷点复活剂就好了

  复活剂是什么的呢   没用过的呢     E61 就是对焦的问题  好好研究一下吧!
  上哪里去买的呢

网友:
电子市场多数都有的

网友:
哎,想修的干着急啦!

网友:
搞好。镜头的传感器坏了,换了一个新镜头上去,但还是会报E61,正当郁闷之中不小手压了一下主板上的变焦组的排线座E61马上消失一放手又跑出来,后来只好在座子上垫点纸,装上壳一切OK,在合成版主的指导下,一个一个去查,只有传感器无法查,只好当他坏了,因为镜头其它部位完好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侧面的聚焦电机喷点复活剂就好了

都试过。。。

网友(2011-10-12):
聚焦螺旋杆 清洁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