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短路故障维修历程

楼主(2011-09-09):
HP6515B维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HP6515B维修历程。
故障:机器到手插可调电源大短直跑5A;拆出主板,目测全板无明显烧伤烧焦的地方,电压调到5V,烧机,发现Q18发烫,取下Q18测量,Q18击穿,换个P管上去,插可调电源仍然直跑5A,到这里郁闷了、头晕了!

根据电路图走向,继续排查,不是后级短路,往Q18的控制级方向排查,发现Q75 2 3 脚19V高电平不正常,取下Q75测量,发现Q75并没有击穿,而Q75的2脚 ADP_EN# 过来6.25V为低电平正常,怀疑是Q75软击穿,用替换法,换了个N沟道管,上电不再短路,顺利开机,至此故障解决。

思路:Q18受控于Q75,要想Q18导通 Q75的2 PIN ADP_EN#必须是低电平,Q18 Q13 P沟道G极为19V高电平使Q18截止,电压过不去。这点受到迅维网一朋友发布的   HP 6515B 无3 5V待机电压 维修经验 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同问悠澜客 提出的两个问题

网友:
1 更换Q18后,就算Q75软击穿,那Q18还是截止的,电流也过不去,此时为何还会5A大短?
2 既然都大短路了,LZ是如何测出Q75的脚位电压的?
这是看完此贴的2个疑问,望LZ释疑

网友A:
q75坏不会出现大短路的  换Q75不在短路  奇怪

网友:
原来你就是人才啊,牛B的牛啊

网友B:
对此举动,有质疑,

网友:
其实这也是我没明白的地方,所以才发来,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第1个问题,我这么理解,就是19V直接到Q75这边来了,Q75是大短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软击穿会大短,我也不明白,疑问中!Q18后级已经检查确认过无短路
第2个问题,我先是撬开Q18 5678脚量Q75 123为19V不正常,然后才取下Q75量2脚电压,Q75取下来后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5坏不会出现大短路的  换Q75不在短路  奇怪

先是查到Q18击穿大短的,撬开Q18 5678脚后没大短,只是量到Q75 123脚为19V不正常,然后换了Q18还大短,Q18后级也详细检查过,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此举动,有质疑,

朋友,对哪些地方有质疑,请说明?一起讨论一下,我也承认这维修过程不完美,因为修好了仍有许多疑问的地方

网友C:
大短路的问题 还看什么图? 直接板子上测行了 多数电容 场管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的问题 还看什么图? 直接板子上测行了 多数电容 场管短了

换了击穿的场管,也检查了相关的周边电路,没有电容击穿,不看图,不知道是Q75出问题

网友D:
大短路了  用5V去烧  不拍烧坏后即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了  用5V去烧  不拍烧坏后即 啊

电压5V 电流调低了 比较安全 一般是感觉发烫 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