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内存DDR400怎么了

楼主(2011-09-09):
最近一些客户的旧机器较慢,需要加内存,进了一批现代DDR400 1G的内存给客户安装,发现好多机器都出了问题,一般情况是下装好后都能进入系统,运行一会后就出现关机或重启(而且不能进行系统反复重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就这么不兼容呀!!!以前这种情况特别的少!

网友:
内存不好。。。

网友:
内存是假的

网友:
用软件测试过内存吗?

网友:
现代的好多都死假的,现在小作坊都能自己做了。

网友:
可能不兼容  要不就内存质量不好

网友:
建议入二手的,比翻新的有保证

网友:
应该是山寨的吧,正规厂家应该都停产了

网友:
这事你去和枯木道长聊聊吧 对你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