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先花屏接着黑屏。

楼主(2011-09-09):
液晶先花屏接着黑屏。这种故障会是坏了什么呢?
黑屏

网友:
花屏,先看屏线
黑屏,看灯管亮不亮
加焊屏上所有IC,加焊驱动板上所有零件
如果不行,在说!
哈哈哈...

网友:
呵呵,谢啦,感觉好像是屏上的元件虚焊了一样。

网友:
有没有图片搞来看一下啊 可能是虚焊的问题 花屏到黑屏的时间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