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T410i I3 BIOS程序和思路

楼主(2011-09-09):
此机一开机现象为内屏背光亮不显,外接显示花屏,很明显的显卡问题;显卡打了黑胶的,费了半天劲拆下重植,现象一样。定了全新的芯片装上还是一样。
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开机不亮机,不管接内屏还是外接。全板供电电压都正常,不知如果下手了。

求个BIOS程序试试,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机器比较新,刚过保的,网上下的都是1M+3M的文件,自己动手合成的也是3M的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不对。应该是8M文件才对。
有没有哪位仁兄有发一个,感激不尽!

网友:
    看图纸嘛

网友A:
查查显存的供电吧

网友B:
是用编程器刷额BIOS吗

网友C:
不关BIOS的事吧,继续查显卡部分,查显存呀

网友:
显卡需了吧

网友:
重植过,不行,又换过全新的现象一直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关BIOS的事吧,继续查显卡部分,查显存呀

因为有时候开机不亮机,或者开机亮机重启又不亮机的情况,所以想先排除BIOS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编程器刷额BIOS吗

我要的就是用编程器读的好BIOS程序。网上下载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显存的供电吧

显存供电0.96V算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