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频乱跳 求助

楼主(2011-09-09):
DELL
笔记本
灵越 15R
AMD 速龙 II P360 处理器主:2.3GHz
用一段时间后 主频只有782MHz
关机在开机 变成了 1.6GHz
就这样一直跳来跳去 有时正常 有时变低
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的CPU 都有自动降频的功能!
即,CPU需求量大的时候频率自动会升高。空闲时会自动降频,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不跳就不正常了。!!!.
PS ,这种问题只有我这种闲人才会回答你!!!

网友:
楼主 我的T61用XP系统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后来换成WIN7的 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建议你也换 个WIN7的试下

网友:
会自动降帧啊 以前都没注意过啊

网友:
自动的。。。。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A:
是正常的 是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