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系统只能装一半

楼主(2011-09-09):
      机器来是进步了系统,一直在滚动条上,装系统到解压驱动后,开始第二部安装系统总是过不去,过了一段时间后报安装超时,直接跳到跳到注册组件,组件安装完后,直接黑屏,不过大小写灯还能切换,换了硬盘。内存也是一样,那就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拆开机后没发现主板上有什么问题,硬盘接口也是好的,把所有的外接设备都去掉了,开机试还是一样,于是吧南桥加热一下,看看行不行,加热后发现一开机就死机了,定在联想图标上,晕死,这下真搞成南桥问题了,记得IBM的南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试了几次后突然点不亮,于是按住南桥,亮了,而且还不死机了,看来BGA有问题了,不过做过这么多,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的,下面的锡球一定是化了,肯定是焊点有问题,于是拔下南桥,果然南桥芯片上有4个氧化的点,在左上角,刮干净,重置球,好了,开心,没白忙。。。。。汗。。。。

网友:
410m
是GBM的桥 吧

网友:
还好没走弯路

网友:
gbm南桥热量大爱空焊,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