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1-09-09):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主板,cpu是E7500,故障现象为可以触发但是没有复位。测量内存,桥的供电都正常。CPU无供电。把CPU拿下来以后,就有供电了。在论坛上说是桥不好。不敢确定。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
各路电压都有的话,多数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是否单桥?

网友:
vtt-FSB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看而已    没实力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