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故障分析3】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09):
Windows XP故障1.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
  每次进入Windows XP系统时,就会弹出一个提示“本地连接 受限制或无连接”,并且网络连接上有个黄色的感叹号。
  【Windows XP故障分析】如果是内网,就检查一下内网服务器是否分配了IP给电脑,或者是否要手动指定IP?如果是ADSL拨号上网,那么在网卡的网络设置是“自动获得IP地址”的情况下,如果获取不到IP就会这样。因为网络服务商的网络服务器只会分配一个IP给ADSL的虚拟网卡,不会分配给那个网卡一个IP。
  【Windows XP故障解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系统托盘上鼠标右键单击该网卡,单击“状态→属性”按钮打开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在“常规”选项卡上去掉“此连接被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选项前面的“√”。但是win7旗舰版系统下载这样做会使Windows XP在每次开机的时候会搜索DHCP服务器,以获得动态IP,从而影响到启动系统的速度。最好的方法就是除了去掉“此连接被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选项前面的“√”,接着“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中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win7之家选中“使用下面的IP地址”,然后输入比如192.168.1.1(IP地址)、255.255.255.0(子网掩码),手动指定IP,以加快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
  Windows XP故障2:Win7系统换XP后字体不清楚,屏幕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
  原来用的XP前一段时间换成了WIN7,可是WIN7有很多缺陷,一个是字体不清楚,还有就是系统之家如果桌面是白色的,再打开一个窗口,屏幕会突然变暗一点,最小化窗口后,又会突然变亮,因此放弃了WIN7,换回XP,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除了系统变成了XP ,上述两个问题居然还存在。连换三个版本的XP还是这样。郁闷,最早每安WIN7之前一切都正常,真后悔啊,垃圾WIN7.
  是不是最新xp系统下载显卡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分辨率和刷新频率没有正确设置,要不就是显示器本身有故障
  是显示器相位调的不对
  WIN7字体相关,换别的字体不清楚
  默认是微软雅黑,100%大小;自定义字体(隶书,行书,楷体什么的),但100%下有些模糊,特别是雨林木风行书、楷书的,字也变小了。但调成125%大小,所有都变大了,反而不大协调。有什么办法100%让字变得清楚不?那个clear type功能貌似没用,它的界面默认是用雅黑,调出的来不适合其它字体库。
  到网站或者原机光盘安装显卡驱动--- 安装成功后重新启动 ---- 成功
  Windowsxp sp3系统下载故障3. Windows XP无法建立正确的连接
  【Windows XP故障现象】在Windows XP下建立网络连接时,提示连接错误。
  【Windows XP故障分析】这类故障我们一般从登录密码错误、网卡的软、硬件是否有问题来考虑。
  【Windows XP故障解决】首先,启动IE浏览器,单击“工具/Internet选项”,切换到“连接”选项卡,输入密码完成;若故障依旧,再查看网卡的软、硬件。右击桌面“我的电脑”,选择系统下载“属性/硬件”,单击“设备管理器”,在打开的界面查看网卡是否有黄色的感叹号,如果有黄色感叹号,重装网卡驱动,如果再不能解决故障,则将网卡驱动卸载后重装安装。win7旗舰版安装完成后,仍不能正常连接的,可以双击该连接,在“属性”中设置“Internet 协议(TCP/IP)”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在硬件、系统均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正常连接了。
  这三个Windows XP故障是用户常见的网路故障,其解决方案也是简单操作可行的,希望本文介绍的故障解决方案可以对用户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