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SDM-HS75 MCU程序

楼主(2011-09-09):
今天接到一台SONY SDM-HS75的17寸液晶,问题是开不了机,按键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电源板12V .5V正常,驱运板5V .3.3V .1.8V也正常,按键电压也正常,怀疑是MUC程序坏了,MCU型号是25LV010E ,哪位有这种型号机的MCU,上传上来给我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
SONY的机器,不好找,平时维修也遇到的不多,,

网友:
我做這行的。還沒有看到過SONY的LCD。CRT就看到很多。

网友:
下载分给我吧  我知道原因

网友:
那楼上你说说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型号是gm2321-lf

网友:
我有一份SDM-HS75P的不知道你那台适不适合 ,芯片有点不一样

型号:SDM-HS75P VGA+DVI
驱动板版号:715G1370-1B-S-GP
驱动板贴纸:56G1133-81-AS1  V:1.05
A/D芯片:gm5221H-LF
存储器型号:SST 25LF020A
液晶屏型号:M170EG01

网友:
我已经换通用驱动板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