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影响显卡性能的原因

楼主(2011-09-09):
如何判断一个显卡是否强于另外一个显卡,除了价钱,因为并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核心
显存容量
现存频率
位宽
带宽
显存类型
显存容量
SP个数(A卡)
流处理器(N卡着色器)
代次

以上参数哪个对显卡影响大
A卡 如何比较
N卡 如何比较
A卡和N卡又如何比较  虽然SP和流处理器对A卡和N卡的影响不一样,但是也应该能比较吧
同类显卡不同代次如何比较,一般代次不一样核心芯片不一样
A卡和N卡 如何比较不同代次显卡

网友:
同等高手解答

网友:
呼叫高手,速度了

网友:
你这问题,百度一下,答案一大堆,自己多研究研究,就明白了!

网友A:
主要看核心频率吧。。。核心上去了。。其他的厂商也会上去的。。不会拿个840核心配个DDR2  64位宽的。。

网友(点评):
我见过华硕的8400带D2的128 64位

网友:
带宽   带宽越高其他各项也会相应提高

网友:
我只知道带宽非常重要   带宽越高其他各项也会相应提高

网友:
带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带宽越高其他参数也跟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核心频率吧。。。核心上去了。。其他的厂商也会上去的。。不会拿个840核心配个DDR2  64位宽的。。

8400不算好卡。。到8600就会给你配DDR3   256    128b了

网友:
其实看主要的核心架构。核心频率   显存是几代的。显存位宽。纳米数。看看GPU

网友:
显卡看参数可以用gpu-z。上面显示的基本都是重要的参数,1、光栅数(8 16 32 越大越好 高分辨率影响明显) 2、显存类型及位宽(128位ddr5=256位ddr3 现在主流是256位ddr5)3、纹理填充率(越大越好 影响画面细节效果)4、核心显存频率(一般最起码要达到官方要求)
同代显卡频率位宽接近的情况下,n卡sp性能大约是a卡的4-5倍。不同代的基本是新的效率稍高。

网友:
这些参数都是成正比的 那个位宽越大那个显卡就越好,主要看显存的位宽大小。很简单。

网友:
还请哪位专家 仔细讲解讲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