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M 开机断电

楼主(2011-09-09):
收到一台ASUS Z99M,开机通电后三秒钟断电,开关两端的待机电压只有2V。个人觉得不太对,不知开关连到哪里?请高物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情况,没有高手的,从头到脚,就像游戏升级似的,有的真的跳不过啊

网友(点评):
按照时序修,要不搞不出来

网友:
能加电就不要管开关这一块了,看看电都上全了吗,华硕的硬启动完成不了就会掉电的。

网友:
这个电压我量过是3.3V的。。。楼主说的太简单了,,无法帮上!掉电很多缺少电压!

网友:
哪位有电路图,能否给一个,谢谢了!!!1

网友:
测一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吗?我有图纸

网友:
各个电压都有啊,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的具体点,

网友:
要么缺电压
要么后级有短路保护
掉电了能再开机的就是缺电压

网友:
无图无真相。难解啊兄台。你问人家问他最起码的一些必要数据要告诉人家嘛,你这样问别人怎么给你解答捏?

网友:
你按8楼大哥说的思路看看

网友:
显卡动没动过呀,或者是桥

网友:
开机3秒的时间你就能量出不少电压?那你也太牛了吧,传授一下怎么量的

网友:
找电路图要说出板号 找到图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能具体点吗?看的人也好分析啊

网友:
具体一点。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先查3,5v吧。

网友:
说的太含糊啦,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我现在只想知道开关是连到哪里去的?请高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