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的维修实例(原创)

楼主(2011-09-09):
机器:DELL D600
现象:没有待机电压
老步骤:拆机,找图纸,发现Q49D极没有电压,S极电压:19VG极电压为17.85V,呵呵(又秒杀了,爽~~~~~),Q49的导通条件没有,G极为高电平了,正常应该为低电平,由图纸可以看出,G极是由+DV_INR29R30分压出来,算出G极正常电压应该为:3.11V
他这里为17.85V,分别拆下R29R30的电阻,用万用表量出R29阻值:2.9KR30阻值:47K。图纸中标示为240KR29损坏,晕了,240K的电阻天下英雄谁能找到?既然Q49低电就能导通,那我就让它的G极为低电平就好了,100K的电阻就很好找了,反正上上去后,Q49G极就是低电平了,让它工作条件有效就行了~~~找个电阻上上去,量得Q49D极为19V了,3 5V也有了,装上开关,装上屏,开机,亮机,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很不错呀  D600经典的机子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很少见!

网友:
D600老机子了,修过无数了。。。

网友:
电阻还能变小吗?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电阻变质了,组织小。

网友:
呵呵  最近我也才掌握分压电阻怎么算

网友:
那些说电阻损坏不会阻值变小的可以面壁了

网友:
电阻阻值一般只有变大的吧,从没见过变小的。

网友:
分压公式最基本呀

网友:
唉,这种分压不够的,咱短接一下机器竟然就好喽,神啊

网友:
电阻变小见的少,还是得拿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