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ML

楼主(2011-09-09):
主板型号如题,具体情况:开机跑E004,档内存,发现内存电压只有1V左右。(不是先有内存供电才有CPU供电的吗?对此表示不解).内存供电是由APW7120控制两个场管产生的。起初怀疑7120,更换后涛声依旧。芯片1脚BOOT为五V,5脚VCC也有5V,,7脚OCSET   2.5V,(不清楚是否还有什么条件未满足,8脚PHASE不知干吗使的,见笑。)芯片只在2脚UGATE输出悲催的1V到上管的G极,于是就发生本文开头所说的。
走过路过的人民不要错过,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否则重谢,

网友:
看一看你主板上面小喇叭旁边有一个8脚的小IC叫什么2359吧,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