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短路本本维修一例(通过)

楼主(2011-09-09):
机器:联想旭日410M
板号:DAOLE4MB8D3

同行光送一块主板来,说主板已烧糊,还有短路。
拿到板先观察一番,CPU供电MOS管烧糊了一个上管,及边上几个电容及PCB板都烧糊了。经过一番处理,还好,机器点亮了。贴上质保标签,让同行取走。

大概两个小时后,同行打电话来,说装上机器后,发现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若电池在机器上,插电源就大电流。只有让他再送来检修。重点查隔离保护电路。

通电前先查了查PQ37、PQ38,没发现管子短路。

通上直流电源检测,发现:PQ38栅极7V的样子,此P管是导通的,使用外接电池时,PQ38应该截止的。问题就是这了。

PQ55  E、C间没导通?先PQ61,ACOK正常,PQ61 PIN3已为低,即PR192一边近19V,一边近些0V。

再断电测量PQ61和PQ56,发现PQ56击穿了,换掉后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同意转正!

网友:
文章写的还可以嘛,简单易懂

网友:
都是这款机子爱坏的件,修过多台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以前有修过类似的    很佩服楼主  看来以后也要经常记录下维修过程了   看来很有用处啊

网友:
好技术   但是怎么版主没帮转正啊

网友:
好贴写的也是很仔细。顶楼主 定可以转正了

网友:
技术高,写得好!

网友:
还行、比我技术好

网友:
不错啊。技术够强。支持

网友:
这个分析 还不错  不过应该上图纸  而不是实物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可以转正啦

网友:
学习了,写得还不错。。。

网友:
楼主对故障区分做得很好

网友:
您就是郑州的三人行么?

网友:
学习了
总结得不错

网友:
心怀感恩看完贴!

网友:
没弄明白PQ56击穿了和PQ38基极电压有什么关系,怎么会使其变为低电平7V???

网友:
很详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最想看这种实例,图和思路并存,很易懂

网友:
我的也是 开不开机 怎么办啊 大家给个想法啊  下午给大家上图片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唉,俺理论知识还是要加强啊

网友:
PQ56击穿后,所有脚均近19V,PQ55截止,PQ38的G极电压大小为VIN经PR94和PR186分压而得到。

网友:
照片发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