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 N卡改A卡须要刷哪个BIOS

楼主(2011-09-09):
华硕 A8  N卡改A卡须要刷哪个BIOS  还有哪位兄弟知道ATI 216-0707005 的显卡是用在A8具体哪款机器上。。。

网友:
刷主板上的BIOS.

补充内容 (2011-9-10 12:54):
我也不知道卖家从哪里搞的,我买显卡板时他给我带了一个BIOS芯片,装上就OK了。

网友(点评):
请问是哪个版本的BIOS是A卡用的。。谢谢。

网友:
我改过A8的,买显卡时卖家给带的BIOS芯片,直接装上就OK了。

网友:
改A 卡是个方法,不过,HP CQ的机,A卡温度也很高!!!!

网友:
主板的BIOS

网友:
5楼和2楼的,刷主板BIOS谁都知道,不然刷那呢,关键不是主板BIOS,是显卡BIOS哦,主板BIOS本来就可以点亮的,他是N改A,那么肯定是显卡BIOS啊

网友(点评):
只须刷主板上的BIOS吧。。。支持A卡的。。。A8的机器。。有用A卡和N卡的。。不知道哪些机器是用A卡的。。

网友:
想问下。。主板的BIOS是刷哪个版本的。。

网友:
用的是A卡。。显卡

网友:
请问是哪个版本的BIOS是A卡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