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循环跑码

楼主(2011-09-09):
今天修到一台式机,945GV-M7的板子。刚开始来的时候一闪就掉电了。又试了几次,发现还是一样的毛病。就怀疑是MOS管击穿了。卸下板子来测量,cpu的电感接地,又测量mos管,接地。所以开始换mos管。因为这个板子的mos管是插槽式样的,所以不好拆。拆到3个的时候电感还是接地。因为有事外出了一会儿,让同事帮忙看了一下。后来同事说拿掉cpu的话电感就不接地了。果然!!后把mos管还原。又试了几次,状况依然。后来多试了几次发现了如下的问题:
1,、刚开始开机的时候一闪即灭
2、多开几次C1、C3循环跑。跑一两次最后到26就掉电
3、继续开机试,就一切OK了。
现在这台机器依然是这个毛病。

求解!!!!!

网友:
看看把、应该是桥的问题!
不稳定

网友:
联想的机器吧,兄弟。联想的某些机器就是先上电跑码,然后掉电在跑的。

网友:
有的机器是跑一下,掉电在重起就正常了,这样应该正常的,

网友:
主板花样太多,也不好学啊

网友:
联想上电掉再自动上电正常
但是跑到2b掉是BIOS 问题

网友A:
偶尔能跑码就不是保护了.真正的保护一开即灭 不能在开..这个V星板子有个通病CPU电源不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876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尔能跑码就不是保护了.真正的保护一开即灭 不能在开..这个V星板子有个通病CPU电源不稳..
http://www.ch ...

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仍在继续维修这块板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吗?

发给你的连接里面不是有详细的说明吗 仔细看看吗

网友:
这个主板已经修好了
很抱歉的说,我忘记怎么修好的了因为最近修的主板太多了!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中秋快乐!!!

网友:
不稳定   桥的 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