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S10进水机器

楼主(2011-09-09):
修好一台联想S10上网本,板号是:LP-5071P,问题是进水,待机电流005,过10秒后待机电流消失,拆机后发现几处已经发白,洗板水擦啊擦,,擦啊擦,,再来,待机电流还是005,按开关键电流没有跳变。。。
1、  3 5V先,3 5V是由ISL 6237供电芯片产生的,如图:
16脚:33V25脚:5V,已经出来了,说明芯片已经正常工作了,。既然不上电,那就按顺序来!
2、  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等等等等。。。。
A、供电: 33VOK,继续往下
B、 时钟, 波形正常,OK,继续往下
C、 复位:ECRST#33V,可以看出,被+3VALW拉高了,正常,OK,继续往下:
D、ACIN 电压在33V25V间跳变,不正常,查这里
取下PR118PU13的第一脚33V,正常,说明这个运放没有问题,测量PR118的,10K没错,说明问题不在这,继续F3
这里,整个图纸中只有4ACIN,一个是北桥处,一个就是这个电容处,先易后难,先把C185拆了,通电,待机电流003测电压,ACIN=33V稳定了,正常了,ON MYGOD,难道就这么简单搞定了,,,,上电,电流正常跳变,LOG出现在面前,激动啊,就这么搞定了.

网友:
怎么这么乱,谁能事理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修的是不错,不过不像LZ说的是秒杀哦,而是用也好多若干秒啊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我还得苦修啊!

网友:
   直接拆了 没打回去一个,这样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我都怕,前几天修S10-2,把所有大件全部换完了,都没好

网友:
上次一台白色的S10  搞了1天都没好 后来叫换板  客户跑了

网友:
谁有S10-3的图纸啊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