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NEC大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1-09-09):
小弟第一次取这种电脑,不懂方法,怕CPU空焊了.求取这种大电容的方法

网友:
230度,把它融掉,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
上点阻焊剂,用风枪吹,怕CPU空焊,就吹的差不多,洛铁上去破坏掉

网友:
暴力剪掉。。。

网友:
我用斜口钳就可以搞定。剩余的用风枪加洛铁搞定。

网友:
用烙铁把表面的塑料烫化,用烙铁一点点清理就好啦,建议最好别用风枪吹,容易吧座子弄虚汗

网友:
你是直接更换大电容吗?风险太大了吧,弄不好的有把板子都要整坏了的。不知道你们是换的大电容,还是用的其他方法。

网友:
风枪一边吹,烙铁一边翘

网友:
先用斜口钳一点点的剪碎,最底层的时候一边把风枪打着吹,温度不要调高,一边用烙铁扫,很容易扫的干干净净的,而且座子无损。

网友:
呵呵,东芝很多使用那家伙的,用风枪很好取的,就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里剥不能着急.........

网友:
上面一层用笔刀消掉  剩下的铁片相信你自己会见机行事了

网友:
我是一边吹一边用摄子翘,一层层的来最后用烙铁和风枪一起就行了

网友:
呵呵,用BGA取就是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BGA取

网友:
暴力取掉,要换的电容用烙铁搞上去

网友:
我们都是用专门的设备取得

网友:
我是用风枪直接吹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有烙铁慢慢敲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