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CER 4736G主板扫描图,掉件求助

楼主(2011-09-09):
谁有ACER 4736G CPU电源管理ISL6237部分扫描图,接来一台二修机,ISL6237动过,现在去掉ISL6237和待机芯片TPS51427芯片,插上直流电源(待机状态),电流从0至200多MA不停来回跳动翻转,不拆芯片也一样,换上新芯片也一样,估计原来修理人员,做芯片时掉件或错焊阻容元件,谁有的话给我一个这部分的高清扫描图,本人万分感激!!对照图纸校对好难。

网友:
我这时是服务站,只是现在没有那型号的板。哎

网友A:
你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上电了?
那板子上肯定烧了一大堆东西
这下有的你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上电了?
那板子上肯定烧了一大堆东西
这下有的你搞了

拿来时插电电流就是这样,先换了芯片,结果一样的!后来干脆拆掉6237,结果还是一样!板号是:KALGO-LA4495P Rev:1.0

网友A:
那只能说明拿到你这之前  已经拆了芯片上电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明拿到你这之前  已经拆了芯片上电 了

谢谢这位大哥,我是新手,所以不太清楚,如果芯片已经坏了,和不上不是一样吗?拆了芯片不能插电?是会烧电路?请教大哥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上电了?
那板子上肯定烧了一大堆东西
这下有的你搞了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不就应该所有的电路都不供电的吗?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上电,板上肯定烧了一大堆东西,太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还上电,板上肯定烧了一大堆东西,太牛X

楼上的,能请教一下为什么拆了芯片会烧毁很多元件呢?

网友C:
拆了电源管理IC.上管控制极就悬空了,会导致19V直接通过上管加到负载上,会烧毁这路负载上的元器件。

网友:
拿图纸来对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电源管理IC.上管控制极就悬空了,会导致19V直接通过上管加到负载上,会烧毁这路负载上的元器件。

谢谢,这样我就理解一点了,现在知道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