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种方法教你优化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1-09-09):
一台电脑的内存容量会直接影响到电脑在使用过程中的反应速度,所以人们在不断地升级自己的电脑,把内存的容量不停的扩容,系统之家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做一些内在优化呢?

    1、改变页面文件的位置。win7系统之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持虚拟内存的连续性。因为硬盘读取数据是靠磁头在磁性物质上读取,页面文件放在磁盘上的不同区域,磁头就要跳来跳去,系统之家 自然不利于提高效率。

    而且系统盘文件众多,虚拟内存肯定不连续,系统之家 因此要将其放到其他盘上。

    改变页面文件位置的方法是:用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更改虚拟内存”,在驱动器栏里选择想要改变到的位置即可。值得注意的是,win7旗舰版 当移动好页面文件后,要将原来的文件删除(系统不会自动删除)。[小贴士]:有些人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系统之家
    2、改变页面文件的大小。改变了页面文件的位置后,我们还可以对它的大小进行一些调整。调整时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将最大、最小页面文件设为等值。因为通常内存不会真正“塞满”,win7系统之家 它会在内存储量到达一定程度时,自动将一部分暂时不用的数据放到硬盘中。系统之家 最小页面文件越大,所占比例就低,执行的速度也就越慢。系统之家 最大页面文件是极限值,有时打开很多程序,内存和最小页面文件都已“塞满”,就会自动溢出到最大页面文件。[P

    一般情况下,最小页面文件设得小些,这样能在内存中尽可能存储更多数据,效率就越高。最大页面文件设得大些,

    3、禁用页面文件。win7旗舰版 当拥有了512MB以上的内存时,页面文件的作用将不再明显,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禁用。

    方法是:依次进入注册表编辑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下,在“DisablePa-gingExecutive”(禁用页面文件)选项中将其值设为“1”即可。系统之家

    4、清空页面文件。在同一位置上有一个“ClearPageFileAtShutdown(关机时清除页面文件)”,将该值设为“1”。win7系统之家 这里所说的“清除”页面文件并非是指从硬盘上完全删除pagefile.sys文件,而是对其进行“清洗”和整理,从而为下次启动WindowsXP时更好地利用虚拟内存做好准备系统之家。

    5、调整高速缓存区域的大小。可以在“计算机的主要用途”选项卡中设置系统利用高速缓存的比例(针对Windows98)。

    如果系统的内存较多,可选择“网络服务器”,这样系统将用较多的内存作为高速缓存。系统之家人有生理的青春,那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在CD-ROM标签中,win7系统之家 可以直接调节系统用多少内存作为CD-ROM光盘读写的高速缓存。

    6、监视内存系统的内存。不管有多大,总是会用完的。虽然有虚拟内存,但由于硬盘的读写速度无法与内存的速度相比,所以在使用内存时,就要时刻监视内存的使用情况。

    Windows操作系统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监视器,可以监视内存的使用情况。一般如果只有60%的内存资源可用,这时你就要注意调整内存了,不然就会严重影响电脑的运行速度和系统性能。

    7、及时释放内存空间。系统之家 如果你发现系统的内存不多了,就要注意释放内存。所谓释放内存,就是将驻留在内存中的数据从内存中释放出来。

    释放内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另外,就是关闭暂时不用的程序。系统之家 还有要注意剪贴板中如果存储了图像资料,是要占用大量内存空间的。这时只要剪贴几个字,就可以把内存中剪贴板上原有的图片冲掉,从而将它所占用的大量的内存释放出来。

    8、优化内存中的数据。在Windows中,驻留内存中的数据越多,就越要占用内存资源。win7系统之家 所以,桌面上和任务栏中的快捷图标不要设置得太多。

    如果内存资源较为紧张,可以考虑尽量少用各种后台驻留的程序。平时在操作电脑时,不要打开太多的文件或窗口。系统之家 长时间地使用计算机后,如果没有重新启动计算机,内存中的数据排列就有可能因为比较混乱,从而导致系统性能的下降。这时你就要考虑重新启动计算机。

    9、提高系统其他部件的性能。win7系统之家 计算机其他部件的性能对内存的使用也有较大的影响,如总线类型、CPU、硬盘和显存等。如果显存太小,而显示的数据量很大,win7旗舰版 再多的内存也是不可能提高其运行速度和系统效率的。系统之家如果硬盘的速度太慢,则会严重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

    以上这几个内存优化的方法,其实操作起来都不难,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多注意一些。
      本文由win7之家、xp系统之家联合为您打造win7系统之家,win7系统  系统之家致力于打造干净无毒的提供各种版本的xp系统下载,win7旗舰版,欢迎大家试用,在本论坛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