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解答电脑十大常见问题

楼主(2011-09-09):
一、问:为什么我的电脑通电就自动启机?
答:这种现象与主板BIOS设置有关,BIOS的电源管理设置中有一项 “Restore AC Power Loss”的设置,它的含义是在交流电断电并恢复时,系统是否重新上电,应设置为“Disabled”或“Power OFF”。如果这一项设置没错,那就可能是电源或主板有质量问题了,请逐一更换检查。

二、问:我的键盘上面有“sleep”、“wakeup”、“power”三个按键,在进行操作时,经常一不小心就误按了其中的某一个按键,使得电脑关机或进入休眠状态。有没有什么什么方法将此功能关闭?
答:1、可将此按键扣掉,或在其下垫上一层塑料薄膜,让它们的功能失效。
2、在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电源选项。打开此选项,切换到高级窗口,在电源按钮窗口中进行相关设置。xp系统之家(或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再切换到屏幕保护程序,选择监视器的电源,再切换到高级窗口中进行相关设置)

三、问:我的电脑使用的是纯平显示器,在启动是一直闪屏,在安装系统时也闪。设置屏幕分辨率后,就正常了。在每次开机时,屏幕都会出现超频保护提示。将此显示器拿到另一台主机上使用,也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答:1、屏幕刷新率设置不正确。
如果刷新率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屏幕抖动。可以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win7系统之家 选择属性,切换到设置窗口,再打开高级标签,切换到监视器窗口,重新设置下分辨率就可以了。(纯平显示器的分辨率一般设置为75或85,液晶一般为60)
2、显卡驱动程序不正确。
有时我们在进行设置屏幕分辨时,发现没有可供选择的选项,这就是显卡的驱动程序造成的。我们可到网上下载相关驱动进行安装。也可使用随机附带的驱动盘进行安装(注意驱动程序必须要与操作兼容)。xp系统之家也可下载第三软件进行安装,比如驱动精灵。
3、磁场干扰造成显示器抖动。
显示器很容易受到强电场或强磁场的干扰,如果使用上面介绍的两种方法仍然不能解决抖动问题,那么就应该怀疑屏幕抖动是由显示器附近的磁场或电场引起的。为了将显示器周围的一切干扰排除干净,win7系统之家 可将计算机搬到一张四周都空荡荡的桌子上,然后进行开机测试,xp系统之家如果屏幕抖动的现象消失,那么说明你电脑原来的地方有强电场或强磁场干扰,请将可疑的东西(如音箱的低音炮、磁化杯子等)从电脑附近拿手。然后把显示器关掉再重开几次,以达到消磁的目的(现在的显示器在打开时均具有自动消磁功能)。
4、显卡接触不良。
将显卡从插槽中取出,将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再用干净的橡皮擦清理金手指。再将显卡重新安装,并用螺钉固定。一般来说,可以解决此故障。
5、显示器老化。
可将故障的显示器连接到别人的计算机上进行测试,如果故障仍然消失,说明显示器已坏,需要修理。
6、劣质电源或电源设备老化。
电脑的电源设备开始老化时,也容易造成相同的问题。win7系统之家 此时可更换电源进行测试。
7、病毒作怪。
某些计算机病毒也会扰乱屏幕显示,可进行查杀病毒。

四、问:为什么我的电脑中会常出现名为“RECYCLER”的文件夹?想删除却又删除不了,有时里面还有一些我以前过的一些文件。
答:此文件夹其实是每个盘符的回收站,一般方法是不能删除的,xp系统之家 即使是设置了不使用回收站,它仍然存在。如果不想看到此文件夹,可在文件夹选项中,选择“不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以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两个选项。

五、问:我新买的U盘,放入U盘文件夹里的文件会在安全删除USB设备后消失,而直接放在U盘根目录下的文件不会消失,却是无法打开。这是为什么?
答:此现象可能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
1、操作系统与U盘格式不兼容。
2、此U盘不是正品,xp系统之家而是经过人为扩容而成,不稳定。
3、是由病毒引起。

六、问:我的电脑出现windows不能关机,是怎么回事?
答:1、硬件造成的。
主板BIOS不能很好运行ACPI,可通过升级BIOS来解决。win7系统之家电源的质量不好,也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关机,建议更换质量好的电源。
2、软件造成的。
检查Bootlog.txt文件。可以根据系统盘根目录下的Bootlog.txt中所记录的内容进行查找原因。
Terminate=Queri Driver 驱动顺序有问题
Terminate=Unload Network 不能加载网络驱动程序冲突
Terminate=Reset Displai 显卡设置或显示卡驱动程序有问题 深度xp系统下载
Terminate=RIT 声卡或某些旧的鼠标驱动顺序和计时器有关的问题
Terminate=WIN32 某些 32 位应用程序锁定了系统线程
3、电源设置。
检查高级电源管理( APM 打开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系统再点设备管理器展开系统设备 | 高级电源管理单击设置选项,去掉强制使用 APM 方式前的对号。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如能正常关机,则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 APM 应关闭高级电源管理功能。
4、禁用快速关机。
点开始 | 运行菜单,命令框里输入 “ msconfig 后点击确定这时候就出系统配置实用顺序窗口。win7系统之家点击惯例页面,再点击高级选项,此时呈现的高级疑难解答设置窗口中,将禁用快速关机前面的选择框选中就可以了如果计算机正常关机,则说明快速关机这一项有问题。
5、应用程序没有全部关闭。
某些应用程序没有正常关闭,而系统也不能正常关机,深度xp系统下载 也会导致此故障出现。
6、程序BUG引起的。
一些程序的 BUG 或一些 16 位软件也有可能破坏内存中的系统数据或文件。xp系统之家 驻留内存的软件也容易引起冲突,从而导致系统关机异常。找出具有这样问题的软件也不是很容易,选择 " 开始 "*" 顺序 "*" 附件 "*" 系统工具 "*" 系统信息 " 打开 "Microsoft 系统信息 " 对话框,选择 " 工具 "*" 系统配置实用顺序 " 可以设置允许或禁止 " 启动 " 中的多个驻留 Window XP 顺序。其他有问题的应用软件就只能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去寻找它弊端,以便及时防止错误发生。

七、问:我使用的是XP系统,输入法图标会经常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应如何解决? 答: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1、在任务栏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工具栏,检查语言栏是否被选中。如果没有选中,就将其选中,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2、打开控制面板,找到语言和区域选项,单击语言和区域设置,切换到语言窗口,选择详细信息,意击高级标签,取消关闭高级文字服务前的对号,确定。
3、在运行中输入msconfig,切换到启动窗口,将ctfmon.exe选中。win7系统之家再注销或重启一次系统就可以了。

八、问:我使用的是XP系统,不知道怎么的,将一个网页设置成为了桌面。请问,要怎样还原成为原来的桌面呢?
答:1、在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切换到桌面窗口,选择自定义桌面,切换到Web窗口,将“网页”栏中的“当前主页”以及“xp系统之家.”等所有各项前面的勾全部去掉(“http//”为从Internet添加网页或图片的地址,一般不需 要,可将它们全部删除),并将下面“锁定桌面项目”前面的勾也去掉,单击确定。
2、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深度xp系统下载 排列图标,去掉在桌面锁定Web项目前的对号。
3、在我的电脑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计算机效果,将其调整为让windows选择计算机的最佳设置。

九、问:为什么我的笔记本电脑风扇会时转时停?
答:笔记本电脑在不运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系统风扇会间歇性地转动,大概转5秒,然后停10秒,然后再转5秒,周而复始。
其实这个现象是正常的,win7系统之家因为笔记本电脑为了节省电力消耗,它的散热风扇并不是一直工作的,而是当笔记本电脑内部的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启动散热,所以也就造成了时转时停的现象。

十、问:最近发现,我的硬盘经常发出响声。在DOS下扫描没有发现坏道,我的硬盘出什么问题了呢?
答:因为硬盘属于电子存储和物理存储想结合的,所以即使硬盘没有坏区,硬盘内还有电路板和马达,马达在使用中也处于老化状态,因为硬盘也属于耗材,深度xp系统下载 所以硬盘理所当然会坏,只是如果没有坏区的话,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LZ发帖认真点行么!复制过来不说,你看结尾是什么东东,而且还有叙述错误的地方.额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坐等LZ被河蟹

网友(2012-03-27):
二、问:我的键盘上面有“sleep”、“wakeup”、“power”三个按键,在进行操作时,经

现在的键盘都没有这些按键啦。。。

网友(点评):
现在的键盘越来越差

网友:
有“sleep”、“wakeup”、“power”三个按键,看到这种键盘就讨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机房就是这种键盘,老是按错。然后只要我上过的机器,我都把power键抠掉

网友:
嗯 挺好 值得我学习

网友:
就那个电脑自动开机进bios设置 就好了    可是有的电脑bios里面没有啊?  还有就是bios没电也会造成电脑一通电就开机啊

网友:
我有个dell1440没声音 驱动也装了 声卡芯片也换了 为啥还是没声音啊  请高手指导?

网友(点评):
我也在等高手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