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系统供电不正常案例

楼主(2011-09-09):
机器型号:联想C466M,板号:LA-3781P
问题:没有待机,不上电
先测3 5V,芯电芯片是:MAX8734A
发现没有3 5V,先测供电,V+36V,肯定不对,保护隔离没有过,既然这样看就找B+++是从哪里过来的了,
由此看出,B+++是从B+转过来的,那再找B+是哪里来的,Ctrl+FB+F3,,,,,
断开PJ15MAX8734A供电V+36V,还是不对,继续往下,
断开PL8MAX8734A供电V+19VPL82处:19V,问题就出在这里了,CPU供电引起保护隔离没有过,导致MAX8734A芯片主供电工作不正常,检测电感本身没有坏,既然没有坏,这里就不好找了,只能采取烧机法了,取下PL8,正级接在PL8的第1脚,负级接地,把电流调到最小,用19V烧,电流慢慢调大,到2A左右,发现PC127非常烫,取掉后,再烧,已经没有短路了,再把PL8装回去,B+19V也有了,测3 5V也有,触发,电流跑上去了,亮了,搞定,收工~~钱又到手了。。

网友(点评):
无B+、VIN之类的都是直接烧,让它现原型的

网友:
C 系列的 电容坏是通病了!建议周围的全换掉 不然等着返修把!

网友(点评):
不返修咋赚钱啊,得留点生路啊

网友:
烧机法具体操作要注意什么,给点意见

网友:
我老师教教的烧机大法注意事项:1故障电路必须对地阻值为零(个人觉得看哪些电路来的)     2 电压不能超过故障电路电压   3 电流最好别超过2A

网友:
楼主把“断路法”跟“烧机大法”玩得淋漓尽致!

网友:
烧机,修短路的最快的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思路满清晰的就是写得不够清晰,只看完汉字,图片没有上完把

网友:
好像有这个说法,不能取掉电感来烧吧,我也不确定,在这求证下

网友:
电感是通直隔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