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濒临崩溃的WindowsXP起死回生

楼主(2011-09-09):
Windows XP(以下简称XP)系统运行速度变得非常慢,经常出现蓝屏……但是我不想重装系统,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其实,这些系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下面 Examw就教大家一些可行的挽救办法。

  小知识:濒临崩溃的XP像什么样子?

  系统运行速度明显变慢,启动XP后,从欢迎界面到桌面要等3-5分钟。在桌面点右键选“刷新”,要过很久才能看到图标一个个出现。win7系统之家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每次启动系统都会出现如图1的对话框,频繁出现蓝屏故障(排除硬件故障),每次启动电脑都会进入到磁盘检查界面,不管上次是不是正常关机。

  如果你的XP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般人这时候的选择就是重装系统。win7系统之家 其实不必重装系统一样可能还你一个生龙活虎的系统,下面跟我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做吧!

  一、系统濒临崩溃的原因

  排除硬件故障,系统濒临崩溃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1. 软件冲突。安装了某个软件,xp系统下载,而该软件又和系统已有的软件冲突,甚至和系统本身冲突。

  2. 系统文件被替换,导致系统不稳定,现在很多软件都有修改替换系统文件达到某些性能的提升或者个性化的效果,但是这些非官方的系统文件稳定性不是很好,win7系统之家 很可能会导致系统运行在崩溃的边缘。

  3. 注册表紊乱,众所周知,注册表是Windows系统的配置信息的仓库,如果注册表信息出现错误,将导致不可预料的错误出现。

  4. 驱动不兼容,使用第三方的驱动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win7系统之家 。

  5. 杀毒软件误杀系统文件。有的时候病毒会感染系统文件,在杀毒软件提示病毒的时候。一般的用户肯定不会仔细看是什么文件染毒,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删除文件,一般重要的系统文件我们是删除不了的,win7系统之家但是杀毒软件可以。出现的问题就是下次启动系统后,系统出现问题,或者干脆提示丢失文件,无法启动。

  6. 磁盘文件导致的系统崩溃,简单地说,磁盘上的文件出现错误或者碎片过多,Windows管理起来已经力不从心了,干脆罢工了。有的时候使用第三方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非正常关机也可能会导致出现问题。

  7. 病毒引起的系统崩溃,这个比较复杂,可能包含上面的多种原因。

  二、让系统起死回生

  下面,青年人网站就根据自身的经验,谈谈对濒临崩溃系统的一些切实可行的挽救办法。具体步骤如下:

  1. 回忆一下系统出现问题前安装过什么软件,如果没有,直接跳到第2步。win7系统之家 如果有,卸载该软件。如果你安装了新驱动后出现了问题,那请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对应设备驱动装回老驱动。

  2. 进行系统还原。如果系统还原很早以前被你关闭了。那进行下一步。

  3. 杀毒。建议使用在线杀毒或者查毒,不要安装杀毒软件,查出来毒以后再下载对应的专杀工具。

  4. 进行磁盘清理和磁盘扫描,扫描系统盘时系统会提示扫描需要单独访问Windows文件,xp系统下载,所以建议在下次系统启动时进行。重启系统,再扫描。

  5. 进行系统文件的修复。假设系统安装文件在c:\windows下。修改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etup]主键。首先在右边将CDInstall的键值数据修改为0。然后再分别将ServicePack SourcePath 和SourcePath两个键值都修改为c:\windows。然后再运行sfc /scannow。系统就会自动进行系统文件的修复。

  6. 最后一招必杀技。用系统安装盘启动系统,在加载完文件后,运行到安装界面提示是修复还是重装时,按“R”修复系统。xp系统下载,在进入控制台后,运行fixboot ,Chkdsk c: /p /r, fixmbr,一般的系统都能起死回生。

  三、预防系统崩溃的建议

  1. 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软件。尤其是一些小网站下载的程序,或者优化版的软件。xp系统下载,如果要下载,尽量去大的软件站,如数动连线、天空等。

  2. 关机时不要直接按电源按钮。xp系统下载,也不要使用网上所说的按住“ctrl”的快速关机法,这和直接按电源按钮没什么区别。

  3. 经常进行磁盘整理,自己的文件尽量不要放在桌面,在使用软件时尽量把软件的工作目录设置在非系统区。如迅雷的下载目录。同时可以把系统的临时文件目录设置在非系统区。xp系统下载,有的软件如Photoshop和Fireworks在运行时生成的临时文件是GB级别。如果在软件非正常关闭后,这些文件很可能出现错误,导致系统崩溃。设置系统临时文件目录的方法所示。

  4. 注册表,如果你不懂,就不要修改,修改之前最好把你要修改的那个键值导出。如果出了问题还可以恢复。

本文由win7之家、xp系统之家联合为您打造,系统之家致力于打造干净无毒的绿色系统提供雨林木风xp系统下载, 笔记本系统下载,windows7系统下载,笔记本系统等欢迎大家试用,在本论坛多多交流。

网友A:
废话一大堆,实用的没有。。。系统坏了。修复可以能要N分钟。还不一定能搞好。搞好了可能还要返修,直接重装个系统。也就20分钟~~自己想想那个实在~~~

网友:
补一句。。非常不喜欢你的复制粘贴~~~~

网友:
直接搞系统,爽啊,没工夫取研究这些东西,太劳神了、

网友:
除非你的电脑坏,系统不会自己崩溃

网友:
一般不会这么花功夫在上面,除非一些特殊用途的电脑。当然费用按时间说

网友:
作为一个深入学习的人,这些是很有用的。谢了!

网友:
两字,麻烦。

网友:
修复不实际,还是做系统的好,爽快家轻松

网友:
开卷有益,做系统当然容易,学习没坏处

网友:
非特殊情况 直接重装系统  修复系统花个2、3天都不一定弄得好

赞成

网友:
学习学习了,,真是辛苦楼主了

网友:
管用不,重装还快些

网友:
学习学习,回头试试看看管用不

网友:
很实用  有些人C盘有资料这样恢复  很有钱途   学习了

网友:
机慢是资料快满磁盘了。应清理和整理,特别是C盘。也可能是软件有冲突,记下自己最近做过什么,必要先拆了看下。接着360扫木码,扫下有那些恶意插件。接再用360体验然后清垃圾,然后有必要地更新。最后来一次全盘杀毒。杀毒结果很重要,不要马下清,是应注意那些软件是你用的。不要错杀。特别是360对有木马的软件或是类似有毒都会有提示的。但是要分清楚。如果是你装的软件你又要用,而360又说有木码病毒等就要选择信任了。不然装了也会被吃掉一部份的,做成软件失效的。

网友:
  要是 系统好恢复  就不用做 数据 恢复了

网友B(2016-12-02):
引用 网友A:
废话一大堆,实用的没有。。。系统坏了。修复可以能要N分钟。还不一定能搞好。搞好了可能还要返修,直接重 ...

如果客户的电脑有绑定软件,或是收银软件,或是其他一奇特的软件。再重装系统后会不能使用的,资料丢失对客户来说损失不可估量的,所以修复系统,对一个电脑维修技术员来说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户的电脑有绑定软件,或是收银软件,或是其他一奇特的软件。再重装系统后会不能使用的,资料丢失对 ...

很多付费软件都是绑定电脑的如果重新装系统说不定软件就没有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