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格900W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1-09-09):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台美格900W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拆机后目测发现是300V电容起鼓,保险爆了,四个电阻烧毁,已经分不清是多大电阻。测量之后发现桥堆击穿,一个754的电阻开路,四个电阻有一个勉强可以看得到是R680,开关管G级对地短路,开关控制芯片LD7575PS第三角对地短路,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正常情况下第三只角的阻止在400Ω—600Ω之间,经全部测量后未发现其他可疑点,更换以上原件后,电源板正常工作,测负载5V有7V,12V有17V左右,我想应该是没有带负载的原因,所以电源输出有点偏高,后接通驱动板、高压板、屏,按开机键还是无反应。接着用万能表测5V只有1点多伏,测12V电压有17V—22V之间来回跳变,然后一直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我想是不是变压器轧间短路储能不够导致带载不良,经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同型号的变压器更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怀疑是不是稳压电路出现了问题,更换前级50V、10uf电容后、不行。又更换光耦后仍然故障依旧。然后又怀疑控制芯片自身出现的问题导致开关信号提前截止而不良,更换后故障仍依旧。当时脑子一片混乱,初级原件都测完并且更换完,为何还是不行。在我快要弃修之际,我想还是要有敬业精神,在说这样的板子也不好找,而且客户也催的比较急。乍一想是不是次级电路的问题,然后把整流管也换了,故障依旧。于是我把431更换了还是不行,在路测所有的阻值都正常,怀疑是不是电阻出现了问题,于是我把电阻一个一个的取下来测量,发现431旁边一个2K的电阻开路,心中暗喜,自己已经找到了故障,然后更换后正常了。空载测5V有4.9V,12V有13V左右,接上负载后终于正常工作,显示器显示正常,经一天的测量后非常正常。原来原因是:取压电阻开路导致稳压不良,从而使得输出电压不正常。
    经此维修得到结论是:1、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准故障的鲜明点,不然会很绕圈,而且费时费力;
                                  2、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决心。

网友(点评):
就是 要有耐心 还有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