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S6262芯片解不开谜请教大家指点

楼主(2011-09-09):
單使用電池的時候,CPU 就會降速,插入適配器的時候,CPU就會提高時脈使用全速,假設+VCORE使用的是 ILS6262 的IC那ILS6262是怎樣知道我們是使用電池或是適配器來調高或降低CPU時脈呢?

网友:
呵呵,等待高手出来指教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理郁闷哈

网友:
插上电池后,电池通过SMB总线和KBC 通信,KBC再通过SMB和south bridge  CPU通信,CPU再通过VID来控制VCORE 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