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显示无媒体 要数据 该怎么办

楼主(2011-09-09):
u盘 显示无媒体 要数据 该怎么办 谢谢 急

网友:
是什么意思啊,说说清楚

网友:
显示无媒体?何解?

网友A:
我建议你用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先试试能不能把数据导出来……比如说,easyrecovery。如果能导出数据,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用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先试试能不能把数据导出来……比如说,easyrecovery。如果能导出数据,剩下的事 ...

媒介都没有 怎么用数据恢复

网友:
可是,如果你用数据恢复软件,有可能会检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  闪存拆下来 再换上去 数据完美恢复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 是个菜鸟 谢谢

网友:
用软件恢复就可以

网友(2017-04-04):
无媒体  你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没得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