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怪问题

楼主(2011-09-09):
今天拿了一台X200机子,一看,竖屏,

网友:
今天接的这台机子真怪了,DOS下没问题,一步一步来,换屏,还是一样,重装系统,重装后没有加显卡驱动的时候好的,加完后又花屏一样了一竖一竖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分辩率打到最低也可以用,现在急不知道什么问题集成显卡 P8400CPU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这比板子全灌的胶,而且三个芯片全在一起,吹一个显卡,其他的两个炸胶。

网友:
楼主  只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也是刚修好一个无待机的x200,你换内存槽上别的条子,清洗一下主板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一下的呀?

网友:
我在工厂里看到类似现象的都是显卡有问题。一般来讲,没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显卡是没有用的,装显卡驱动后快进系统桌面的时候就是花屏或是蓝屏。特别是现在的双显卡且是板载显卡的机器这种现象特别多。

网友:
兄才   你在工厂干过啊   失敬失敬       工厂怎么样啊    里面的技术高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没什么程度,设计在台湾那帮人手里,你的那个问题,我现在的机种也有。基本上大部分是显卡或显存问题,有小部分LCD排线被压伤造成。不过我想你的那机台应该用了很久了,所以,和LCD排线应该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从新做下显卡  试试

网友:
你们说的是集成北桥的问题吗 , x200的机器是没有显卡的啊

网友(点评):
小兄弟:这是I3平台的哦,超薄机器,CPU焊接在主板上,GPU也焊接在主板上,联想售后更换主板,如果是以旧换新要价2K多,直接换的要4K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北桥,CPU  南桥  全是黑胶

网友:
我试过,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屏和内存没有关系吧,外接都正常,屏我也换了

网友A:
很多显卡问题都是外接正常,内显就出问题。排除吧,显卡显存或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显卡问题都是外接正常,内显就出问题。排除吧,显卡显存或内存。

大哥,我不是说了没有显卡吗,哪来的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不是说了没有显卡吗,哪来的显存呢
内存的话也外接也会不好的吧

网友:
工厂?嘿嘿。。。试试哥这方法。右键——属性-设置-高级-疑难解答-硬件加速改变一下。试试。。。如果成功。。请来回复下就是。。。

网友:
既然外接没有问题就仔细检查屏线

网友:
排线问题,行场反了。

网友:
检查排线座 排线!!!!!!!!!

网友:
哈哈!!!加焊就对了啊!!!~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一直处在休眠状态.我有一次遇到跟楼主一样的现像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很明显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用的内存是多大频率,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如果是主板桥和CPU问题的话,那就没的搞了,好象I3 CPU的主板,VGA是挂在南桥上面的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或者先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