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50D进水维修

楼主(2011-09-09):
前几天接一台东芝C650D机器,机器拿到手上可以加电,单板测试,电流直接上到0。21A停住不动,测量此主板采用的是AMD芯片组,集成显卡,拆机发现有很多液体腐蚀痕迹,南桥(AMD)面上的电容用手一摸掉了2个。根据客户描述,电脑进水很长时间了,几个月前说键盘就不好用了。后来转个USB的。用到现在突忽间就开不了机了。。。。。。清理了主板,着重在南桥上面做了文章,拆了重做了一遍,故障如初。仔细量了下各主供电,觉得供电上来的没问题。拆回来检查北桥,在打阻值发现北桥有两粒挨着的电容阻值都为0。为了验证北桥的好坏,拔了北桥,再测试两电容,阻值正常,而主板也没有发现短路的。由此觉得北桥损坏的可能性不大。这机器实在陌生,修起来感到吃力。怕修远了,发个贴子向坛里人请教,机器用的是三代的内存条,AMD CPU。随便寻个这机器的BIOS。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上次修了个4416S ATI的北桥上面有几个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撒

网友:
同意换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