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80-SB600(SB700)这类芯片组不停复位,没办法解决啊

楼主(2011-09-09):
各位高手们,你们在干什么啊 ,能不能能研究一下这类主板的问题啊,我遇到了好多了啊,重来没修好过啊 ,3张ONDA A780GT/128M   一张ASUS的M3A78-EMH HDMI ,还有些什么斯巴达克的,杰微的,捷波的,全是些AMD 的780的,问题都是要么全电压正常,没复位,要么就是主板不停的复位,我都快对这类主板告疯了,这些主板全是新出来的 问题,一点也不是传统的问题了,望大家多研究这类主板,应为这类主板快成为我们维修的主流 了 啊

网友:
我也遇见一块M3A78的主板不停的复位!怀疑是时钟坏了但是找不到片子

网友:
有时桥虚焊. .不跑码..BIOS.慢慢搞吧.

网友:
不会吧我有几款没复位的全修好了楼主肯定遗漏了一些细节地方

网友:
请详细讲解一下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或者BIOS

网友:
这芯片桥空焊是通病了

网友:
AMD没有时钟  哪来的 复位   这类板子时钟都在北桥吧

压一下 北桥看看 不行 再换桥

网友(2011-10-17):
楼上的没修过就别乱说,AMD的桥跟时钟IC是分离的好不。

网友:
完全是乱说,完全是乱说,这类板子我基本上做北桥没做好过,它们不容易虚汗,偶尔一才被你们做好了,也都是把周边的小件误打乱撞做到了,说做下北桥的,完全没修几块板子乱说

网友(2011-11-30):
找到个资料讲AMD的时钟是集成在南桥的,无复位我做北桥也没有好,

网友(2012-03-08):
其他的不好说 M3A78 应该是桥空焊了  今天才修了一个  不停复位的  按住北桥一边可以启动 确定是北桥 不是座子 呵呵   支持。。。。。

网友(2013-04-02):
这个是双桥的,不要一看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2013-07-14):
这种情况像是桥坏了

网友(2014-04-29):
手上也有一块不停复位的板子,难搞啊

网友(2014-08-04):
应该是bios的问题 我又快不跑吗 刷了bios之后复位跳变

网友:
不断复位,诊断卡跳到什么地方就复位,仔细观察,看主板上面开机的逻辑电路有没有被腐蚀~!

网友:
BIOS可能性较大,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2015-07-18):
我现在就有一块唉  难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