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80VWX改驱动板后?

楼主(2011-09-09):
  客户前几天抱来一台AOC液晶。点亮满屏大花。改了高压板还是老故障。所以在网上发了万能驱动板鼎科GM2621万能驱动板换上之后。如图:

  这是驱动板跳线不对不。我换了几次都点不亮这片屏。。只有跳到原始才能成这样。这个是19寸宽屏。AOC的。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A:
跳线1-2 5-6试一下

网友:
花屏怎么换高压板呀,2621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屏也要刷程序才能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1-2 5-6试一下

1 2   5  6跳上不显。花屏。

网友:
免刷程序有时候也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免刷程序的。

2621并不是你想像中那牛什么屏都不用刷程序就能点亮,他刷一个程序也只支持十多种同分辨率的屏,有时候还得刷程序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21并不是你想像中那牛什么屏都不用刷程序就能点亮,他刷一个程序也只支持十多种同分辨率的屏,有时候还得 ...

那这个驱动板还是的刷新程序的。是吧。

网友:
这个屏是AOC 980VWX

网友:
重新刷一下驱试试

网友:
怎么不点屏看看用乐华的

网友:
  换一个屏,看看你的机器是好的吗

网友:
估计你的是高分屏,要看看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