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仁宝点火回路中,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呢??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1-09-09):
都知道仁宝点火回路是比较有特色的保护电路,论坛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讲解,可都没讲过51_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上二个图吧,请各高手兄弟一起讨论指教下,51_ON#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呢??仅仅是导通PQ1的吗??先在这谢谢各位兄弟了!!!

补充内容 (2011-9-21 09:38):
各位朋友好,我不是问51ON#这信号中间是怎么导通的,而是直接问这信号是做什么用的。。谢谢各位兄弟的金口玉言

补充内容 (2011-10-2 15:02):
已搞清楚了,不需要回复了

网友:
51_ON#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导通PQ1的吗??
兄弟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功能哈。

网友(点评):
不太相信,为什么要开关给它加一个跳变呢?而且PQ1完全可以用二极管代替,都不用51_ON#了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为了产生+CHGRTC,51_ON#应该还有一路去充电IC的

网友(点评):
没有去别的地方,图上就这二个地方有这信号

网友:
snxwy888  不太相信,为什么要开关给它加一个跳变呢?而且PQ1完全可以用二极管代替,都不用51_ON#了

老大,那信号是给充电的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实现BAT与VS隔离用的。

网友:
51_ON#是插上电源是低电平   不插电源用电池不开机前是高电平开机后就把Q18把51_ON#持续拉低

网友:
各大网站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明白,就像广达中的BL/C#信号一样,问了N个人,在论坛问了N天,都回答不清楚。就说这个51ON#吧,首先,我也很迷惑这个信号,待机状态下,这个信号是由谁产生的,是+BATT经过PD3产生的吗?其次,上电后51ON#这个信号被拉低,PQ1导通,PQ1导通后,是+BATT通过PQ1放电至VS,还是VS通过PQ1去RTC电路?

网友:
你说的放电到VS和去RTCREF的问题,我还是清楚的。。。不管是电池放电还是适配器放电,必须分二路,一路去VS,为点火回路中的比较器提供工作电压,一路去RTCREF,为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少一样,都是浮云。。。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51ON#这个信号,而且是从开关发出的。。

网友:
点火回路是不是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哦。

网友A(2011-10-12):
电池供电情况下有开机键发出51ON#打开PQ1使+BATT 形成VS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情况下有开机键发出51ON#打开PQ1使+BATT 形成VS 电压

嗯,已经查到了,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