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西数篇 负磁道有坏道 WD400BD-60LRA5不认盘提数据的提取

楼主(2011-09-09):
今天本打算给大家写一个二手盘的修复过程 今天事情比较多 比较累 就找了个早期的数据恢复日志 给家看看 有不妥的地方还望海涵  。WD400BD-60LRA5不认盘的解决思路:
最近接到联想做过的一单西数的硬盘,型号是 WD400BD-60LRA5,当时看到这块盘的时候,发现此型号我备件库存是没有的,经过加电检测发现dos下不能认盘,接到pc3000 下 ,结果等了片刻能够就绪,进入3000 不认盘。既然能够ready,说明硬盘的磁头性能方面还是很好的,先进入默认的模式,第一时间保存它的原始rom以及rom moudels  ,然后再进入nomole 模式,结果能够正常读取rom 以及固件版本信息 是40。08e的,检测固件,结果检测的时候速度很慢,怀疑是有坏扇,检测完毕时候发现 11 ,33 主要模块都是坏的,直接双击进去不能够正常打开,其他模块 03 04  以及 40 到4E 模块都是好的, 用容错功能保存现有固件,检测读取的固件 ,结果发现11 有部分是坏的,且copy0  和 copy1  有共同的错误,当时心里感到不是很妙,查看 33.rpm 结果发现是好的,还好 有33在 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先回写33  写入ok  ,但是检测依然bad ,回过头来修11。Rpm,试着在数据库里面找相同型800BD-XXXXX的盘,逐一查看rom版本发现有相同的 于是掉出来  在winhex下进行同步比对,发现除了错误的地方其他 数据完全相同,于是肯定他们的11是通用的,将好的11写入到故障盘,检测依然失败。此路不通,只能是另辟途径。把故障盘的 track 全部读出来一共是63个,然后逐一查看,没有发现错误的乱码,于是统统从新写入一次,结果依然原状。看来固件区的-3  -2磁道有坏扇(11  以及33的保存磁道)只能试着用热交换的方法了,找了一个800BD的盘,将rom,以及固件 track 一并保存,把故障的track 全部写进去,把rom以及rom  moudels 一并写入,断电 加电  ok,型号 容量 固件版本一并识别 成故障盘,这算是成功了一大半,直接停转  换上故障盘的盘体,起转,ok  直接进行DE ,一路飘绿,数据提取成功。(现在试着通过更改11 以及  33的负磁道地址进行修复 希望能取得成果。)。

网友:
数据恢复是蛮好的  可能学不了那么多了  先在基地把主板,笔记本,显示器学会  支持你

网友:
11是ATA模块也就是LDR呵呵坏了就不认盘了 写了其他模块还是坏可能是偏移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