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98A主板;USB鼠标可以使用;;为什么用我的U盘和光驱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1-09-09):
昂达G98A主板;USB鼠标可以使用;;为什么用我的U盘和光驱无法装系统’‘

;;;;待答案’

网友:
设置启动顺序没有?

网友:
BIOS没设置好吧

网友:
u口和光驱有什么联系。。楼主的意思是u盘里装的虚拟光驱? 开机狂按F12试试看有没有Usb启动选项

网友:
USB鼠标能用不代表你的板子支持U起。。启动项改了没?  光驱装不了系统?

网友:
兼容模式打开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