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更换键盘

楼主(2011-09-09):
谁知道的,告诉下小弟。谢谢

网友:
换键盘 直接换不可以吗? 告诉什么哦?

网友:
你是想知道键盘价格还是什么情况

别说你连换都不会昂……

网友:
这个还要问什么,你直接换不就行了,,

网友:
下了螺丝,那下键盘,换上新的,上了螺丝

网友:
意思表达清楚啊,这个是发帖的最基本要求吧。你都不表达清楚,谁知道你想让我们告诉你什么啊

网友:
楼主不是同行?

网友:
怎样更换这个型号的笔记本键盘,我是学台式主板维修的

网友:
这个有点简单的,型号一样,小心里面的接口就可以了换了

网友:
找个一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知道怎么换了,上面四个卡位  弄开就行了
不用拆缧丝

网友:
把那4个扣子一按就出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