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华硕 M2N-TVM/S

楼主(2011-09-09):
求救···这个主板 上假负载 测试总线电压 1.60 内核电压1.60复位电压1.50 时钟0电源好信号1.50 VTT0.9
测试卡显示有时钟信号 但是就是CPU不复位 一上真U复位灯常亮 上假负载PCI复位正常 内存供电 1.8 0.9的负载电压 也是正常 CPU主供电上下管都测量过 也正常 但就是CPU不复位 这样的问题 有大哥指导指导一下小弟吗

网友:
没人回答吗 顶起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是I/O和BIOS喜欢损坏,还有北桥

网友:
IO换过了BIOS换过了 还是那样  就北桥没动 我拿风枪吹了吹 还是不管用 郁闷头大 搞了好长时间

网友:
有没有人解答~~~~~~~~~~~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