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A修复记

楼主(2011-09-10):
来迅维网时间不短了,在这里查到很多资料,学到不少东西,但是潜水的时候多,冒泡的时候少,今天冒出来发个今天晚上的维修记录,写的不好请见谅!
收到同行送修旭日125A,拆机前检测待机电压0.01(因为是指针式的可调电源,读数不是很准,仅做参考),按开关触发到0.03左右,迅速断电到0.01。拆机后发现MAX1999附近有轻微进水现象,但是可能进水时间较长,已经干燥发白,清板水清洗后,眼观没有腐蚀现象了,加电检测故障依旧!
因为能够短时触发,所以没有测试待机电压,直接触发瞬间测了一下CPU供电0V,然后检测CPU供电IC SC451的第28脚V5_1 触发瞬间0.3V左右,明显不正常!

通过PDF找到V5_1连接的+5V产生电路

+5V是通过PQ27产生的,PQ27复合场管的
5678电压5V,第4脚MAIND触发瞬间只有0.2V左右,然后继续查找MAIND产生电路。

MAIND是通过PR97连接15V降压后通过PQ34控制产生的,PQ34第2脚有MAINON信号控
制,触发瞬间测量该信号高低电平转换正常,然后测量PR97的15V一端为0.2V左右
,因为有电压,但非常低,所以测了一下板子背面15V线路电压为15V,所以找到
故障点为通孔腐蚀断路,于是下手修复通孔断线,方法尖针将正反面通孔处扩大
一点,然后用一根从打印头中拆出来的打印针,给通了一下,因为这种也又细又
硬,所以非常方便使用,然后用吸锡线穿过去,两面焊接,加电测试LOGO出现,
成功修复!

网友:
按图索骥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呵

网友:
PQ34和PR97会分压吗,不知道楼主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