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铭[王宣]主机有时中途自动关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9-10):
本主机使用了近两年、硬盘损坏刚修复两个月,近来又发现自动关机,如论如何弄都开不了机,只能拨电源线再扦才能 重新开机、方框提示;是还原上次意外中断?还是返回主页?如此故障怎样解决、请教各位指点,多谢多谢!
开不了机

网友:
经查是C盘下载爆满,平时只用C盘己清理另设用其他盘,。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是自己发帖又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啊
O(∩_∩)O哈哈~
牛!!!!

网友:
发帖己有23个小时过去,只有浏览没有回复,难道坐等天兵天将来解围吗!还是自己救自已吧。

网友:
有去查过 温度吗? 基本上这种 属于主板问题了 如果 温度正常 就去刷下bios 看看 我也碰倒过 刷bios 我就解决了 有一台 是 南桥 温度 过高 引起的 重置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