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无聊,随便弄了个稳压电源玩,大家来看看哈

楼主(2011-09-10):
我自己用lm317和一些木有用的零件自己做了个玩玩,里面除了lm317是花了一元买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废物利用,其中,两个保险管还是用9013代替的(9013集电极最大反向电压是40V,跟原来的1n4001的50V差了10V,不过可以用集电结代用1n4001),最大功率60V,电流最大1.5A,1.25v~30v可调,电压表和电流表暂时找不到可以用的,要么坏了要么是20A的高功率表,可怜啊~~~
ps:说实话我一个中级工做这个东西觉得有点、、、、、

补充内容 (2011-9-10 20:25):
下次准备做一个NB点的,5A,0~30V可调,120W,上数显,性能要比我那台安泰信好,之后么自己在上面写个品牌YY一下

网友(点评):
恭喜LZ制成了一个垃圾。

网友(点评):
要是你在1000多年前 你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发明家了。。。

网友:
像早期的长虹电视机,线比另件还多。

网友:
走线有点乱
还有就是,你的LED灯可以接在PCB板子上,

网友:
乱呀,上世纪70年代的工艺水平。
DIY也要有美感,不是做出来就行的。

网友:
另外以楼主配用的散热器之小判断,绝达不到1.5A电流

网友A:
我以前无聊做的一个是铁壳的lm317,那个直接上水冷了,每次短路那只lm317从未烧掉过

网友:
加一个BU508电流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无聊做的一个是铁壳的lm317,那个直接上水冷了,每次短路那只lm317从未烧掉过

我以前做过两个是塑封lm317的电源,不用水冷,只用普通散热器,每次短路输出从未烧掉过。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知道就是不加散热器它都不会烧的——它内部有过流保护功能。
有过流保护功能和可以输出多大电流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网友:
高手,精神可加

网友B:
还是垃圾啊,。。

cc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垃圾啊,。。

垃圾,你的在那里,人家这是精神应该鼓励,说不定明天后搞出个精品来,不要小看人

网友:
下次准备做一个NB点的,5A,0~30V可调,120W,上数显,性能要比我那台安泰信好,之后么自己在上面写个品牌YY一下

网友(点评):
过几天我将我自己做的5A。0-26V发上来一起 研究研究

网友:
我09年做的这个,用到现在,日前正在做一个比这更好一点的,已经做好板了,只等组装。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04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