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其他牌笔记本上电不了

楼主(2011-09-10):
电流0.01A开关按键电压19V按开关灯有亮说明可以开机上不电,查了51120的芯片电压 笔记本主板图 各位师傅想这种问题是不上电怎么查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工图啊
按有待机电流不触发的流程走了

网友:
看电压是否都起来了 估计有短路的

网友:
找到这个笔记本图纸  按上面的上电时序 一步步来咯